[求助] 输出MOS驱动管的电阻RDS 这项指标 表示了芯片什么特征

楼主(2013-11-05):
如题 请各位大侠指教       datasheet中RDS阻值一般为零点几欧姆到2欧姆多,这项指标与IOL IOH指标相反特性 ,即RDS指标优良那么IOL IOH指标性能就差些  在实际中应用中,如果不能做到两者折中处理,优先以哪项指标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2014-09-09):
回复 楼主:

   哥们,你也是做driver的吗?能否交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