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matlab仿真sigma-delta ADC时遇到问题

楼主(2013-11-05):
使用matlab SDToolbox工具箱仿真sigma-delta ADC的SNR和有效位数时,在1kHz出现的不是一个脉冲信号,而是一个窄带,在所设计的信号带宽内,输入信号频率越低,带宽越大,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是不是仿真时间不够啊,低频的信号没出来。猜的。

楼主:
谢谢!还想问下使用SDToolbox自己搭电路做仿真的时候,总显示Initial state vector "X0" must be a real vector of length 10.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2015-03-04):
楼主 你那个SDtoolbox是matlab自带的还是自己后来装的?是自带的话什么版本有啊,如果是自己装的,怎么装啊?跪求啊。。。。

网友:
我也在学习sigmadeltaADC 希望能向你讨教!我的QQ244741685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那个SDtoolbox是matlab自带的还是自己后来装的?是自带的话什么版本有啊,如果是自己装的,怎么装啊?跪求啊。。。。

网友(2015-04-12):
回复 网友B:

你有没有找到这个SDToolbox呀,我也正在找呢

网友(2015-11-03):
回复 网友C:
你好,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