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产生3个corner sdf?

楼主(2013-11-05):
我是在encounter通过write_sdf 产生了一支sdf 文件,但里面只含有best& worst的delay.
现在需要3个corner分别的sdf file文件,请问应该如何产生?
貌似Primetime可以实现此作用,还请知道的 给给个详细点儿的实现方法,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记得在PT里面是可以实现的,
只不过我以前用PT的时候command都是包起来的,
但是现在想直接用PT的command执行,却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网友:
我记得8.1之前的encounter在你做完了后..再去setup 分析后提取一个sdf 再去hold分析一个提取一个sdf 这个时候的两个sdf就是ss ff corner的(针对两种不同的情况)....但是8.1以后的貌似都是一样的了...

网友:
读进去是什么corner,吐出来就是什么corner的sdf

网友(2017-05-24):
回复 网友B:
从圆通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