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PCIE的资料中常看到memory-mapped IO address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3-11-05):
请问 memory-mapped IO address(MMIO)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baidu一下吧。
http://blog.csdn.net/jw212/article/details/6117997
其实就是整个系统是统一编码地址的,不管你是真正的DDR memory还是一些设备的内部寄存器。

网友:
baidu一下。
http://blog.csdn.net/jw212/article/details/6117997

其实就是统一编址。不管你是真正的DDR memory还是设备内部的寄存器,都统一编址。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X86的系统中是分别有IO地址空间和memory地址空间的,为什么需要这个memory-mapped IO地址呢?

网友:
这个不太清楚。
但是我知道一个PCI(PCIE)设备可以向系统申请memory 空间。不知道可不可以申请IO空间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申请memory 空间还是IO空间不是根据BAR寄存器的最低位是0还是1来决定的吗?

网友:
好像是的.记起来了,PCI/PCIE有分memory r/w command; IO r/w command.所以也可以向系统申请IO空间.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是的,谢谢啊!现在有点清楚这个了。

网友(2016-04-26):
因为有的系统是以io的形式映射地址空间的.

网友(2016-07-28):
你们好赞哦。

网友:
IO地址空间和memory地址空间,有这两个概念说明吗?我感觉区别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