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阱与psub形成的pn结反偏电容后仿提参时能提出来么?

楼主(2013-11-05):
如果pmos的下的n阱和s接在一起,那n阱和下面的psub不是形成一个反偏pn结电容么,这个电容很大么?后仿提参时候提得出来么?
我试过提这个电容,确实有电容,但是不会随着pn结反偏电压改变而改变,所以我很怀疑提参是不是正确。
请大神指导!!

网友:
正常情况pmos的nwell是不会extract出来的,因为nwell通常接vdd,但可以查一下commond file,应该可以打开这个option

网友:
是不是能提取出来,你看你用的文件里是不是有,

网友:
post-layout extraction should take care of 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