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M使用

楼主(2013-11-05):
synplify具体怎么使用DCM分频倍频,哪位大侠能给科普一下,要详细一点呢~~

网友:
步骤:
1): 用xilinx coregenerator 生成你需要的DCM (在这儿把DCM的各个参数设置好)
2):在RTL中,instant 这个DCM (有DCM的verilog file).
3):综合的时候把这个DCM设置为black box.(xilinx有专门的directive)

网友:
楼上正解,但是不一定要设置成black box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