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VCS编译通过生成不了simv

楼主(2013-11-05):
如题,还有这里面的一堆乱码是怎么回事,求大神解答~

网友:
加上或者去掉-full64就行了。

网友(2016-01-04):
回复 网友A:

    您好,我的VCS也是这种问题。说是没有安装GCC  不知道为什么  我加了full64才能跑vcs
结果是最终没有生成simv二进制文件 看不了波形。

网友(2020-02-10):
您好,请问问题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