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初学者,该怎么学习绘制版图

楼主(2013-11-06):
各位好:  我是电路版图的初学者,以前从来没有画过版图。有没有对新手有用的资料。谢谢推荐一些。

网友:
网上很多吧。画版图操作问问会的学习起来比较快,然后知道一些版图设计注意问题和工艺步骤就行了吧。好像有个关于mask design的书可以看看,版图设计艺术太多了。

网友:
好多关于版图方面设计的书,清华有两本不错

网友:
回复 网友A:

xiaozhutou? 好久不见。版图需要积累,找点资料自己先看一下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