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ormality验证中有很多rtl文件在read时如何读入

楼主(2013-11-06):
后端新手请教:         formality验证中有很多rtl文件在read时如何读入,只读入顶层文件还是全都要读入,全部读入太多了啊 ,读入顶层文件有的变量又不认识,怎么办?求指点。。。。。谢谢

网友:
当然是把整个Design都读进去,debug的时候可以把某些模块设成 black box

网友A:
set  all_rtl  [ list  xxx.v   xxx.v   xxx.v   xxx.v ]
read_verilog  -container  r   ${all_rtl}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是要分析一个MCU,有很多RTL文件,而且位置比较分散,不可能一个个加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要分析一个MCU,有很多RTL文件,而且不在一个目录里边,有没有其他办法呢???

楼主:
是不是需要设置search_path之类的路径啊,求大牛指导

网友:
回复 网友C:

   search_path 可以用来寻找lib/db ,但是能不能用来寻找网表就不清楚了,估计是不能。你最好自己写一个tcl脚本把这些网表路径抓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最简单直接的办法,谁做综合,让他给你一个rtl list 就ok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谢谢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大牛:我自定义的很多RTL代码是不是可以生成lib或db文件,然后再引用这个文件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应该是可以的,就像IP一样。

网友(2014-01-20):
擦,弄个.v文件路径抓出来,弄个file list就OK了啊

网友(2014-06-04):
回复 网友D:

   那应该怎么读file list呢?

网友(2016-05-02):
请问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0-11-25):
引用 网友A:
set  all_rtl  [ list  xxx.v   xxx.v   xxx.v   xxx.v ]
read_verilog  -container  r   ${all_rtl}

哦哦,谢谢~~

网友(2024-10-17):
可以通过下面这个语句完成读很多rtl操作
set filelist "../ft/rtl_files.f"#修改为.f的路径
set myFiles {}
for {set f [open $filelist r];} {[gets $f line]!=-1} {;} {
    lappend myFiles $line ; # get the names in filelist and turn into a list
}
close $f
# Import RTL verilog
read_verilog -container r -libname WORK -05 ${myFiles}#完成.v文件读入

网友:
你找一下当初做综合的时候怎么读的.v,迁移过来就行了,这跟fm没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