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款老的通信芯片MC2833

楼主(2013-11-06):
MC2833芯片里面的晶体如果换成10.7MHz的话,其他的电感电容及电阻值该怎么选,才能使得最后输出也是10.7MHz呢?求指教!

楼主:
自己顶一个先!

网友:
MC2833 datasheet的範例Fig.2是個16.605MHz narrowband FM transmitter, 你可以把外接的晶體直接換成10.7MHz 晶體試試, 同時跟晶體串聯的電感 (Lt)換成5.6~6.0uH, 記得Motorola的IC有時會挑晶體, 要多試不同家的晶體

楼主:
现在是晶振信号没问题,虽然可以直接输出10.7MHz信号,可是那些信号没有去处N次杂波,资料介绍说有两次选频,起到倍频的作用,我现在不想倍频,只想选频出10.7MHz,那些电感电容及电阻值需要哪些改变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是晶振信号没问题,虽然可以直接输出10.7MHz信号,可是那些信号没有去处N次杂波,资料介绍说有两次选频,起到倍频的作用,我现在不想倍频,只想选频出10.7MHz,那些电感电容及电阻值需要哪些改变呢

网友:
你要改的地方有兩個
1. L1跟C3, 你可以拿老FM接收機10.7MHz的中週電感來試,
2. L2跟C4C5, 這個比較麻煩, 因為跟天線阻抗有關, 同樣也可以拿FM接收機10.7MHz的中週電感來試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谢谢你,大侠!

网友(2014-01-19):
额,看来问题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