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ain boosting 的反馈问题

楼主(2013-11-06):
对于gain boosting ,书上说实际是一个并联串联反馈(电流串联反馈,更熟悉点

但我怎么看不出来。。。菜鸟一个,求指导

信元不多,问题很多,故不敢悬赏太多,见谅

网友:
出自:http://rt2innocence.net/posts/20 ... type-of-gain-boost/

分析方法一样,只要将红色的管子换成绿色的opamp

最近翻‘Analog Design Essentials’,里面介绍电路流反馈的章节里面提到了gain-boost(或是regulated cascode)的反馈类型,对我来说有时要直接看出这些反馈结构的类型还真不太容易…

下图是基本的gain-boost的结构,利用放大器来提升cascode的输出阻抗,从而提升电路的增益。

在这个电路中,直接判断反馈类型不是太容易,我们可以对其加以简单的变换:
将输入管M1变为等效的输入电流源Iin(内阻为Re),并将Iin移到放大器输入便于分析(实际连接关系未变),具体如下图所示:

这样可以很容易看出, 反馈类型为 shunt-series, 环路的增益为 Agb, 故而输入阻抗减小为开环输入阻抗的 Agb 分之一, 输出阻抗变为开环输出阻抗的 Agb 倍, 也即是 gain-boost 实现高增益的来源.

楼主:
这个电流串联反馈,反馈元件是哪个?
M3?
看不出什么反馈呀

网友:
不是串联串联?

网友A:
将M1管的受控电流源gm*vgs看作输入信号,M2管为反馈管,其反馈电流,这样输入为并列反馈类型。
将M2管漏极输出电流看作输出信号,M3管采集输出电流在M1管漏极点产生的电压,这样输出为串联反馈类型。
因此,gain-boosting结构是并列串联反馈类型。

zwtang
2013/11/6

网友:
有些反馈,主放大器本身也参与到反馈网络里面了,不是很直观的能看出来。这个是串联串联反馈。或者是电流串联反馈。

网友:
回复 网友A:

M3管子没有直流反馈,有没有可能会使得电路不能工作?
7楼的电路应该不会有这个问题

网友:
M1管的VDS大于M3管的Vth,使得M3管直流偏置正常工作即可。

zwtang
2013/11/6

网友B(2023-09-25):
引用 网友A:
将M1管的受控电流源gm*vgs看作输入信号,M2管为反馈管,其反馈电流,这样输入为并列反馈类型。
将M2管漏极 ...

输出端采集电压的话不就是并联反馈?(类电压表)

网友(2024-01-08):
引用 网友B:
输出端采集电压的话不就是并联反馈?(类电压表)

是采集电流吧?inn端抽走一个电流

网友(2024-02-25):
应该是电流-电压反馈,即串联-串联反馈,series-series反馈。对于输出信号而言,M1等效为一个反馈电阻ro1,检测输出电流Iout,并将其转换为电压Iout*ro1,反馈回运放输入端,形成小信号差分电压(0-Iout*ro1)。电路参考第一版Razavi 9.4节 图9.24。
或者从另一个角度考虑,gain-boost电路是通过提高输出阻抗来提高增益,而在反馈结构中,只有输出串联使得输出阻抗增加,反之,输出并联使得输出阻抗减小。

网友:
Gain-Boosting 与gm-Boosting - Binkle的文章 - 知乎
https://zhuanlan.zhihu.com/p/4783525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