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处理器基本原理的几个问题请教,谢谢!!

楼主(2013-11-06):
学了一段时间的嵌入式,发现有好多根本性的问题不太懂,这些问题学微电子和ic的人来解答比较好。1.最近听了龙芯课题组胡伟武的一个讲座,讲到现在处理器都朝着多核方向发展,原因是a.单核处理器的性能已经达到了极限,功耗降不下来,主频升不上去 b.与外围设备的工作速度不匹配,cpu工作速度已经远远超出了外围设备的存取数据处理数据的速度,造成性能浪费。
这样说对不对?还有什么补充没有?
2地址总线的位数决定了寻址空间,一般来讲,操作系统的位数就是知道地址总线的位数。但是cpu的位数和地址总线的位数有时候不相等。那么cpu的位数是指的什么,和cpu里寄存器的位数一样吗?
3寄存器是有什么构成的,电气原理如何,晶体管级的电路如何,由几个管子构成?
3我原来学过一点verilog的东西,知道搭建一个加法器就是把好多门电路,门电路就是一个个mos管搭起来的。处理器也就那么几个部件,控制部件、运算部件、寄存器、加上几个缓存器。现在动辄上亿的晶体管都用在了什么地方?为什么对那么几个寄存器还那么计较?
4增加指令集或是创建指令集的难度在哪里?为什么听一个老师说,龙芯为什么借用mips的几十条指令每年要给mips好多的钱?

网友:
呵呵,那是知识产权的问题,不过好像现在都过了版权保护期了,不知是不是

网友:
1. 呵呵,当然没错。胡的讲座总不会乱说吧
2. 操作系统的宽度跟地址总线宽度有关,
    内部寄存器跟数据总线宽度关系大一点
3. 寄存器是片内RAM的一部分(一般是静态RAM),由触发器和相应的门电路组成的。
    这些数电书上都有
4. 说来简单,实现起来是非常非常非常复杂的。
     这个论坛里有人写了本书,讲or1200的,可以看看。
5. 楼上说了,知识产权的问题。

网友:
楼上是qualcomm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上是qualcomm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1. 多核当然是主要的方向,但是多核也不可避免的出现功耗和效率的问题,所以现在的异构多核比较流行,当然intel的拳头产品还都是同构的,而且,现在的趋势是SOC化,把更多的功能集成到一个芯片内,减少传输的时间,比如把GPU啊,内存控制器啊什么的都集成到一起,这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现在的手机处理器了,基本上能放进去的都放了,intel也朝着这个方向呢,看近几年的产品就知道了。2. 对于操作系统来说,它要访问外设,访问IO,访问存储器,这都需要通过CPU的地址线进行寻址,所以CPU的地址位数对于操作系统是重要的,而对于CPU来说,它的位数主要是指内部寄存器的宽度,比如32位的CPU,内部使用的通用寄存器是32bits的,64位的CPU当然内部的通用寄存器是64bits的,更宽位数的CPU可以一下子处理更多的数据,所以效率会提高,当然这也需要操作系统和软件能够利用这个特性才可以,如果软件还是基于32位的CPU进行开发的,那么64位也是浪费了,而且64位还需要占用更多的硅片面积,所以功耗也会增大,苹果的双核64位处理器的硅片面积基本上和高通四核32位的处理器差不多了。
3. 寄存器是两个latch背靠背的组合在一起,十几个管子吧,具体的原理随便找一本数字电路设计的书看看就行,再不行就百度谷歌之~~
4. 你说的那些控制部件、运算部件什么的,都是大的概念,具体的实现需要考虑很多的内容,现代的处理器面积大的主要原因一是结构复杂,多发射的超标量结构、内部乱序执行,这都需要耗费大量的电路来实现;二是现在集成到芯片内的其它功能越来越多,比如内存控制器;三是片内的Cache占据的,现在的三级Cache都做到片内了,你随便看一个intel的处理器的die photo,看到那一大片很有规律、像麦田似的东西,那就是片内Cache,这个东西很耗费面积和功耗的;再有就是GPU了,这个玩意比CPU更浪费面积的。至于你说的对几个寄存器还特别计较,在现代的高性能处理器中,这是不存在的,这么大的处理器,不缺你那几个寄存器,不过对于指令集已经定义好的寄存器,比如MIPS中的32个通用寄存器,这个没办法改,指令集定死了,不过在处理器内部都进行寄存器重命名,使用更多的物理寄存器来提高性能,至于你说的计较几个寄存器,我想这应该是对成本很敏感的小设计吧。
5.增加指令并不难,但是增加之后,需要更改一大堆的工具链,编译器、汇编器都需要改,否则你增加了指令也没用,且不说你有没有能力改这些东西,即使你有能力改,谁会用呢?对于处理器来说,兼容是王道,intel靠它独步天下了很多年,当然以后能否再走下去还不知道,不过ATOM还使用臃肿的x86,可见intel是不舍得放弃这块蛋糕的,自己设计指令集不难,培养整个生态环境就非常难了,龙芯为什么用MIPS也是这个原因的。

网友(2013-12-07):
6楼同学说的很不错!

网友(2014-03-27):
6楼说的很在理

网友(2014-07-22):
6楼理解得很好

网友(2014-08-24):
6楼讲的很很号,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指令集,性能的提升来自于软硬件结合,利用工艺提高集成度,提升频率,集成大容量Cache,都可以实现,但产业链是关键。

网友:
6楼正解!

网友(2014-10-11):
寄存器有基于SRAM的,也有基于触发器的。CPU里貌似就是有的地方用的SRAM来实现寄存器,有的地方用的触发器来实现。不过我们直接写寄存器的verilog代码,综合出来一般都是用触发器实现的。这个问题我以前也找了好多资料,才看到上面的说法。

网友(2014-12-21):
六楼说的很多,我个人觉得自定义指令集的主要问题是如何证明所定义指令集在某些方面比别的指令集优越,其次就是软件工具链的设计难度大,周期长!

网友(2015-05-24):
6楼大神级,膜拜

网友:
现在synopsys力推的arc就有很有意思的自定义指令设定,主要是在通用的基础上可以用客制化的指令提高专门任务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