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做LVS时遇到错误,请各位指教!多谢!!

楼主(2013-11-06):
这是我在用calibre做LVS时,加载rules文件遇到的错误,我加载的文件后缀是.lvs文件,但是问什么不能runset,我做drc时这样是可以的,请各位前辈指教!

网友:
好像都直接命名rule没加后最的啊

网友:
呵呵,LVS文件当成LVS的runset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正解!我也是刚刚搞懂的!多些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添加错误文件了!

网友(2013-12-16):
文件肯定有错,应该是lvs里面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