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两个nmos管串联下面的mos管为什么下面的一直在线性区

楼主(2013-11-06):
两个nmos管串联下面的mos管为什么下面的一直在线性区

网友:
上面的NMOS如果要开启,那么它的G必然比S要高出VT0;
那么下面的NMOS的G必然比D要高出一个VT0(两个管子的G电位一样,上面的S就是下面的D);
那么下面的管子不就在线性区域吗!

网友(2014-09-17):
能详细解释下吗?我想知道G比D高出一个VT0为什么就会到线性区了呢,我不太理解如何让管子进入线性区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详细解释下吗?我想知道G比D高出一个VT0为什么就会到线性区了呢,我不太理解如何让管子进入线性区

网友:
楼主前几天是不是参加了某公司的笔试?

网友(2014-12-19):
回复 网友B:

    vg-vd>vth vg-vth>vd vgs-vth>vds这不就是liner区么

网友C(2015-01-27):
看楼主的问题,应该是指的2个NMOS管Vg短在一起的情况。
那么当有电流I流过这2个NMOS时,下面管子M1的Vgs1 〉上面管子M2的Vgs2 (因为Vds1〉0),要保证I1=I2,则必须是M1在线形区,M2饱和区。

网友:
做电阻的。。。。。

网友D(2015-12-30):
回复 网友C:
为什么上面的管子一直是饱和区

网友:
回复 网友C:

它们的I-V特性上有什么差别?

网友(2016-10-20):
那要是上面nmos,下面pmos,等效成一个mos管该怎么解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要是上面nmos,下面pmos等效成一个mos管该怎么解

网友(2025-03-27):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C:
为什么上面的管子一直是饱和区

二极管连接的管子只要导通一定处于饱和区,Vd=Vg;Vd-Vs=Vg-Vs;Vds>Vgs-Vth,管子处于饱和区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楼主的问题,应该是指的2个NMOS管Vg短在一起的情况。
那么当有电流I流过这2个NMOS时,下面管子M1的Vgs1  ...

学习到了,这也是一个正确的思路。

网友(2025-08-28):
好思路!谢谢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