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UVM register model的bus2reg函数

楼主(2013-11-06):
我现在采用了下图的连接方式,register model只是被动更新,而不会主动发起总线操作。
我的总线是32bit的,支持8bit和16bit访问。在实施predictor中的adapter时,bus2reg函数将总线的transaction转换为uvm_reg_bus_op形式,但是uvm_reg_bus_op参数有限,好像不能区分总线是单byte还是多byte操作。例如我对一个值为16'hC000寄存器做了单byte操作,高8位的C0也会被0所覆盖。
我自己没能查到解决办法,请大神给个思路吧。
-----------------------------------------------------------------------
此外,还求教一下uvm_reg_bus_op中的参数byte_en和n_bits,试了多次,这两个参数不是字面理解的意思,能否请大神帮忙解释一下。是不是这两个参数就能解决我上面的问题。
小弟先谢过了~~~

网友:
你自己写个predictor,在做predict之前根据byte_enable修改write_data,使得byte_enable为0的data保持不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十分感谢!我上午仔细看了这部分UVM源代码,你说的应该没问题。
    我初学UVM,又没有面向对象编程基础,发现干点什么都很2…… 这个应该自己能想到的,唉……
    论坛热心人不少,再次感谢!!

网友(2018-12-11):
回复 网友B:

   求解。遇到同样的问题,还没搞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