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se中的嵌入式部分可以写好程序后在电脑上与FPGA部分一起仿真吗

楼主(2013-11-06):
还有现在是用ISE好还是VIVADO好

网友:
如果你是用7系的器件,最好用vivado...
7系以前的器件,必须得用ISE,vivado不支持...
另外,嵌入式部分也可以一块仿真,但是跑的很慢,实在没有必要哦...亲

楼主:
回复 2# 挂在天边的鱼 那么嵌入式部分是不是就是那主机的cpu来模拟板子上的嵌入式系统呢,关键现在我手头没有板子,但是想仿真FPGA-嵌入式系统,不知道速度会慢成什么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microblaze是可以仿真的,无非就是多一个CPU的模拟,逻辑不多,不会太慢的
zynq系列的话没试过,

楼主(2014-01-09):
回复 网友B:
嵌入式部分怎么仿真啊亲,我捣鼓半天还是找不到啊

网友:
没有必要仿真吧,直接用sdk调试就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C:

   比如说我的工程是将开发板模拟成一台网络服务器,从开发板向笔记本发数据。。。。额,这个可以仿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