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样处理加封装模型后仿真出现的ring?

楼主(2013-11-06):
发现加decouple cap的作用很小啊,几十个皮法几乎没有效果,各位怎么处理的?

网友:
减小电流变化速率

网友:
或者用RLC去耦,这个比较高端,你应该用不到

楼主:
第一条等于降频,不太可能了,第二条详细说说,谢谢,喜欢高端

网友:
加多大的decouple电容,最后ring多大,关键要看你的是什么电路,对ring敏不敏感,单纯的想把ring弄得很小,容易过设计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是一个12位的sar,想用外部输入ref,故ref需要很小的ring,另外发现模拟电路的电源上的ring也会影响到ref,所以除非把他们都缩小到0.2mv(一个lsb),当然不可能一直这么小,只要最后几个cycle能达到就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需要关心ref ring的绝对值,考虑ref和参考地之间相对的ring,ref和参考地之间加decap,ref相对参考地之间的ring足够小就Ok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好,可是仿真发现模拟电源地之间的ring也会对参考和参考地之间的差分ring造成明显影响,这样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