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verilog如何编写一个既快速又省资源的整型开方函数呢?

楼主(2013-11-07):
现在遇到一个问题,要用verilog实现sqrt函数,要求可仿真,可综合;调用乘法器逐次逼近这样速度很慢,耗费资源也很大,有人提供建议说用查找表的方法,将平方或开方的数事先写到ROM里,但是这样的话如何进行仿真呢?仿真的时候哪里有ROM呀?

网友:
回复 楼主:

本人参照下面文档,编写过整数开2次方和3次方的模块,思路和除法器类似,只需要加法器和比较器且运算周期固定,便于流水线的实现。另外感谢文档的作者。
http://www.docin.com/p-414936103.html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你的要求了,快速快到什么程度,需要合成到什么样的频率,如果要求不是特别高,可以问下度娘手算开方的方法,比较适合硬件实现,也比较容易做pipeline

网友:
感觉还是使用查表的办法来的快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24bit甚至32bit的数呢

网友:
贼简单 designware里面有sqrt

网友:
使用CORDIC来实现!

网友(2017-01-13):
建议参考《高速硬件开平方电路的ASIC设计》

网友:
用IP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