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中10mA电流用底层金属画,底层金属线宽如何计算

楼主(2013-11-07):
版图中10mA电流用底层金属画,底层金属线宽如何计算

网友:
去看你的design rule 里面应该会有介绍

网友:
通用规则是 1mA/um,铜互连工艺一般是 1.5~2mA/um, 上面说的是直流电流;如果是交流电流,金属的承受能力会提高5倍以上。

网友:
125度,底层金属 0.3mA/um 65nm和40nm工艺,老工艺记不得了,你看看文档,上面一般给110度的数据,但是会和你说明125度时要乘以0.3

网友:
通过金属的过流密度

网友:
在design rule里面找到底层金属每毫安需要的宽度。比如1ma 0.5um  那么10ma就是5um了 然后看你layout上电流走向上的底层金属宽度是否够了

网友(2014-04-09):
回复 网友A:
弱弱的问一下,110度 125度是什么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B:

   摄氏度

网友(2014-07-21):
温度越高current density越低

楼主(2016-06-08):
感谢楼上各位的解答,受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楼主时隔2年多终于冒泡了。

网友:
一方面需要考虑电流密度,避免电迁徙,同时应该还要考虑IR drop,即压降哦!

网友(2016-07-13):
design rule里面有,具体的还要看哪种工艺和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