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ad与esd相连时用metal1还是顶层的金属?

楼主(2013-11-07):
工艺是1P6M,pad与esd相连时,用metal1还是顶层metal好

网友:
一铝一般都是用不上的吧。一铝一般都是单块的。

网友:
最好不用top metal ...能用底下的就用地下的metal连接......

网友:
为啥不用顶层啊?最好直接接到PAD上

网友:
我更正一下..看错了...你要是连ESD的可以用top metal 连.........接电路中去供电的最好是用pad打孔到底下的层 最后在跳到top metal连接到电路中去........ top metal一般比下面的几层金属厚 电阻就小...孔的电阻比金属的大...这样的就尽可能的把esd打到esd管子上去....尽量少的引入到芯片内部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