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大神推荐:CPLD配置altera fpga的代码

楼主(2013-11-07):
求大神推荐:CPLD配置altera  fpga的代码 ,在线等,谢谢赐教。

网友:
用cpld配置fgpa?你想怎么配置?配置一些参数还是给fgpa下载程序pof文件?

楼主:
给FPGA下载程序POF文件。求帮助。

网友:
按照datasheet里面的时序写一个就行, 比较简单的!

楼主:
兄台有现成的么,借鉴一下,我写了一个一直不对呢???还有就是怎么能把flash除了当POF文件存储器,还能实际当其他参数的存储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兄台有现成的么,借鉴一下,我写了一个一直不对呢???还有就是怎么能把flash除了当POF文件存储器,还能实际当其他参数的存储呢??

网友:
生成binary文件(.rbf), 不是pof

网友:
这个我 在三年前就实现了, altera 的 cpld (MAXII EPM240) 和Stratix II (EP2S60) 共享一片Flash。

FPGA 的 sof 和 elf文件都保存在Flash 中。下载线通过CPLD 下载软硬件到FLASH中,供FPGA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就是这样的,你文件还在么,可以共享一下么??借鉴借鉴,不甚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