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手动约束生成时钟到global clock?

楼主(2013-11-07):
quartus里面
寄存器生成的时钟,为clk_cnt[0]信号,我已经在sdc里面声明它的为生成时钟"clka"现在看报告,它没有使用全局时钟资源,那么,怎么在assignment edit里面将它设置为global clock?
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我知道大概这么做,我的做法是AE里面,from那一项为空,头那一项指定到我的生成clock的输出,这里是一个计数器,那就是xx|xxx|clk_cnt[0],我在时钟的约束里面也是这么指定的(指定为CLKA)。后面选上global signal ,在后面是clock但是,这样综合在advisior里面显示,CLKA,后面的global clock还是off

网友:
关键是这个信号你后面当做时钟用了吗?而且得是写在了敏感变量列表里面。如果没有当做时钟来用,有可能会被拒绝分配。而且,你再看看你的全局时钟资源有没有被耗尽。在filter---resource section---global & other fast signals里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当时钟使用了,这个可以肯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看到我想要的那个时钟的node的后面global resource used那一栏是global clock,这样就是这个信号使用了global clock了,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