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这个电容为什么会这样

楼主(2013-11-07):
一样的电容为什么有一个里边的框大一些,那个框是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所谓研磨是在芯片解剖的时候逐层化学+物理打磨的过程,分别将金属层,poly层打磨掉,每层拍照。
poly层打磨不均匀就会出现类似所谓下极板大小不一致的情况。
上面的电容,属于PIP电容,面积大小一致。

网友:
PIP 电容,里面的框是电容的顶板,下面是底板,电容容值取决于面积小的那个极板,也就是说这几个电容容值是不相等的。

楼主:
外圈是25u*25u的,如果电阻看里边的框,那是10u*8u了?看三四层,连线是跟最外圈相连的。

网友:
学习了,这个我没见过

网友:
那是用研磨留下的痕迹,不是电容真是大小!这9个电容大小一样的,匹配的阵列。做反向一定要用脑子,表只想抄袭!

网友:
看着像NWELL电容

网友:
有可能是这个芯片做过很多个版本,版本间修改的时候需要调整电容值。

网友:
现在觉得做反向真没意思啊。

网友:
想了半天,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以前我都是使用MIM电容,这个看不懂。另外版主确定是电容吗?版主有结论吗?
这个芯片是什么工艺?我喜欢做反向设计,可以学习一下。

楼主:
行家啊,/大拇指,研磨是什么?

楼主:
回复  istart_2002

所谓研磨是在芯片解剖的时候逐层化学+物理打磨的过程,分别将金属层,poly层打磨掉, ...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是NWELL电容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考虑降噪和高压的PIP电容,在底层有Nwell与衬底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