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无源RFID ESD怎么做

楼主(2013-11-07):
刚接触RFID,请问下有没有什么关于无源RFID ESD保护的文章。我现在不是很清楚没有VDD的话,电流怎么泄放

网友:
回复 楼主:

同问。

网友(2013-12-19):
为什么很多强贴没有强人回答啊

网友:
怎么没有高手指点一下?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14-03-13):
Inductor, short at DC, open at RF

网友:
最好的解决方案是SCR静电保护,但是对SCR设计要求较高,弄不好完全触发不了,根本没有保护。保险一点就只有GGMOS, 面积耗费比较大,勉强够用,没什么值得夸的亮点。

网友(2014-09-11):
拿掉电感 直接对PIN打ES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