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谁能具体讲解一下“埋沟”器件。

楼主(2013-11-07):
最好能附上图。或者有这类资料发一下 。万分感谢啊 。被折磨的要死~

这是百度搜到的:

埋沟器件一般应用在0.25um及以上技术的. 最关键的原因是为了节省制造成本的考虑, NMOSPMOSpoly 都用N+ poly. NMOS当然没问题, 但对PMOS来说由于N+ poly P衬底之间功函数不同, 导致PMOS Vt离目标
偏差较大. 这样的话为了调整Vt, 就需要进行离子注入(一般是B)来调整Vt. 但是这种方法的趋夫效应,
就是使导电沟道在表面之下, 即形成所谓的埋沟. 然而在0.18um及更先进技术的话这种方法导致的短沟道效应会越来越严重, 会产生漏电压升高等问题.因而为了消除这种情况现在制造时都是采用双多晶硅 (尽管成本会上升).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据说buried-channel的代表是JFET

半导体器件物理(刘洋)MOSFET-part4.ppt

楼主:
回复 网友A:

    。。。资料下不下来啊。总是卡在百分之66就不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你网络问题吧,完全正常啊

网友(2014-06-15):
多谢提供资料。

网友(2024-03-26):
参考Silicon Processing for the VLSI Era (III) chapter 5.8 and  用于VLSI模拟的小尺寸MOS器件模型 page136的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