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DC时lmgrd问题

楼主(2013-11-07):
WARNING: 2 license server systems specified in license file.
15:48:38 (lmgrd) (an even number of server systems is probably a mistake.)
15:48:38 (lmgrd) You may have duplicated a SERVER line by mistake
15:48:38 (lmgrd)
15:48:38 (lmgrd) Failed to open the TCP port number in the license.
不知道什么意思,我只有一个llicense file啊,怎么会俩个,大家帮忙分析,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
你的一个file里面有多行SERVERline
就是这个:
SERVER <host_name> 0015c5******e 27000
VENDOR snpslmd
USE_SERVER
删了那个多余的 ,你破解的时候复制粘贴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