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在做PEX时遇到错误如下,请各位帮助!

楼主(2013-11-07):
请各位帮助下,我是eetop上的一个教程做的,然后遇到这样的问题,
教程上有说让PEX的规则文件和LVS的规则文件一样,我照做了,然后就遇到这样的问题,求助!!

网友:
在lvs文件中include pex文件。run lvs file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试试!

网友:
同意2楼的说法,要把寄生参数文件include在里面。

网友: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