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源的反馈环路带宽大小有什么影响?

楼主(2013-11-07):
请教各位大神, 带隙基准源的反馈环路带宽大小对基准有什么影响?

网友:
一般大家都不关注这个,对启动速度有影响

网友:
broaden the loop band with may do good to the PSRR

网友A:
没啥影响
反正是个DC的,用大功耗大带宽来HOLD住PSR
还不如直接挂一个大RC搞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指点~

网友(2021-10-25):
请问十几Hz行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啥影响
反正是个DC的,用大功耗大带宽来HOLD住PSR
还不如直接挂一个大RC搞定 ...

我目前做的一个反向电路就是一个大的RC,但带宽只有十几Hz,不知行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目前做的一个反向电路就是一个大的RC,但带宽只有十几Hz,不知行不行?
...

可以,大rc会把高频的psr给压住,但是会影响启动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大rc会把高频的psr给压住,但是会影响启动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