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 HDL编写

楼主(2013-11-07):
现在正在学习Verilog,编写代码练习的时候刚开始用到的是Quartus 10.1 软件,但是由于是破解版的缘故吧,只能编译查看是否有语法的错误,但是想要综合时不能成功,也不能查看代码对应的实际电路模型、门级网表以及仿真时间什么的,因此想求助一下Verilog编写软件,最好除了能够查看编写的语法错误外能够查看具体电路模型、每一条语句的仿真执行时间等等,希望简单介绍下主流软件是什么啊?谢谢各位大神了!!!!!!!!!!!!!!

网友:
刚开始写就别用quartus了,找个仿真工具,windows下最好用的是modelsim。除了语法检查还可以看波形。如果要看电路结构,就装个synplify,我出道时就是靠这两个工具上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Modelsim不是只能查看波形?还能检查语法错误什么的?
  那还得编写testbench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其实你说的功能Quartus都是可以实现的,编译只是简单的把综合、布局布线、ASM生成、时序分析、SDF生成几个功能组合到一起了,另外装个ModelSim是必须的,话说如果连Quartus的破解都弄不好就别尝试synplify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要想仿真成功,语法必须是正确的,但modelsim不能检查你的语法是不是可综合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神批评的是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是个新手,不过是曾经被synplify的破解弄的蛋疼
   其实下面说的任何一个工具都能满足你的需求,看你的方向是什么:

FPGA:
    Altera:Quartus+(synplify/precision)+ModelSim/QuestaSim
    Xilinx:ISE+(Synplify/Precision)+ModelSim/QuestaSim
ASIC: DC+PT+VCS/NCSim

   当然工具什么的是次要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对啊,做逻辑一定要写testbench的啊。除非你足够牛,保证不错,直接写完上FPGA

网友:
编写testbench是必须,功能仿真使用modelsim的波形显示更直观,另外需要对你的设计进行综合和时序仿真!

网友:
直接写程序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