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高位R-2R ADC

楼主(2013-11-08):
求购R-2R ADC电炉,18 20 24bit都可以
有的话站内联系或者 QQ1637820367

网友:
你说的应该是R-2-R(Rail to Rail)ADC 吧?R-2R ladder 一般用在SAR里,很难超过10bit精度。高精度的ADC一般用sigma-delta modulator实现,电路本身不难实现,瓶颈在于器件噪声的优化。

网友(2014-06-28):
R2R is about 8 bits !

网友(2017-11-02):
thanks for your shar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