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读入设计后,警告clk没出现在模块中

楼主(2013-11-08):
DC读入设计后,出现的警告,是CLK 的问题,感觉比较严重。
提示要将信号添加上去,请问一般是用什么命令,是用add_to_collection吗??
还有要是命令使用错了,一般怎么撤销,使用undo吗?
谢谢大家!!!

网友:
貌似你代码没写对,clk这个信号没加到敏感列表中。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那我要去修改代码?还是可以用命令直接添加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修改代码。
要把clk写到always中。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