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pare cell的布局布线

楼主(2013-11-08):
将一组spare cell随便的连接起来,组成一个虚拟功能模块,其总输入接固定的VSS或VDD,总输出floating
要求:
   1. 将10组这类由某些spare cell组成的虚拟模块均匀的分散到实际设计中
   2. 虚拟模块中spare cell的连线尽可能的使用Metal3
   3. 使用Encounter工具

请问各位大虾们,该如何操作?

网友:
就相当于把一组spare cell做成ip

楼主:
是啊,目前就是把一系列spare cell组合成一个虚拟模块,也可以认为是一个特殊的spare cell,
现在,要求将它均匀的分散的设计中,并且这个模块内部连线尽量使用Metal3层
注意是均匀的,使用Metal3

网友(2017-12-02):
有建議的語法可以快速將這些spare cell分類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