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分频器问题

楼主(2013-11-08):
我用的是modular divider,前面有个预二分频器,因为还要输出二,四,八分频,所以就共用了一个二分频器,但是在跑ss_-20℃+最高工作频率时分频器不能正常工作了,其他工艺角还是可以的,

网友:
提高提高仿真精度

网友:
无图无真相啊

楼主:
在SS工艺角下,输出变成这样,这跟那个共用的预二分频器有关,当我不复用二分频器的时候就可以了,这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
我猜是信号竞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可以具体点吗?

网友:
什么都没有怎么具体,数字信号竞争-冒险这个概念不懂?你查查这个概念。

网友(2014-03-31):
阈值太大,高速可能fail,正常

网友:
回复 楼主:

需要先仿真DIV2的自谐振频率,一般要求自谐振频率大于fin/2,DIV2才能保证一直正常分频。可能是这个corner下,自谐振频率太小。

网友(2014-10-16):
回复 网友B:

网友:
回复 网友C:
类似于CML结构的DIV2,电源/地加上bonding,输入悬空,加上不同电平的initial voltage,应该就可以震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