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大家讨论一下MCU设计的抗干扰方法都有哪些吧!

楼主(2013-11-08):
除了常规的布线(电源线、地线尽量粗,以降低压降及耦合噪声),
数字电路上还有没有其它办法?(WatchDog除外)

网友(2014-11-06):
来自pad的信号过滤后再使用

网友(2015-09-21):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过滤是滤毛刺么?一般是IO口上的低电平毛刺,滤除多少nS比较好!

网友:
很多都是秘籍, 肯定是不好公开的啊,

网友(2017-01-22):
回复 楼主:
逆向一款抗干扰比较好的MCU 从线路和版图上多学习一下 就全部解决了!

网友:
不知道指的是什么?串扰?静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