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P核ALTLVDS_TX的仿真问题

楼主(2013-11-08):
大家好:

我用modelsimIPALTLVDS_TX进行了仿真,仿真结果如下图所示:

我想请教各位高手,为什么tx_out刚开始一段时间一直为00,而且tx_outclock刚开始也没有波形?是因为IP核的延迟吗?

另外,tx_out有变化时,刚开始为什么连着一直是01 11 01 11 01 11,后面才开始正常(因为tx_in01011100,我设通道数为2,串行化因子为4,正确结果tx_out 应该直接输出01 11 00 10

下面我附上我设置IP核的界面:

  万分感谢!

网友(2015-12-11):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你解决了没?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FPGA内部是硬件电路实现的,传输稳定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在前面一段,随路时钟输出有效才开始传输数据.
至于刚开始为什么数据不对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