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电设计的怎么才能发牛逼的文章啊?

楼主(2013-11-08):
数字电路研究什么能发JSSC啊?指条路吧,发了文章我就退学。

网友:
龙芯不都发了吗。 最后把版图一帖,应该还是比较有希望的。或者你有一个DSP算法的最新并行的硬件实现,比传统的硬件实现要快,那么也可以发吧。

声明:鄙人都次为止,还没有JSSC 的paper。

网友:
这个难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是说量子计算么

网友:
数字电路比较难发。

网友:
呵呵,换成应用背景 的

网友:
或者参考别人的思路,应该也没问题

网友:
把你自己搞成牛逼的人再说吧。

网友:
数字电路要么是处理器,要么就得有比较新颖的算法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