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TL实现时浮点数的定点化有哪些方法?

楼主(2013-11-08):
RT------------------

网友:
我只知道移位

网友:
http://en.wikipedia.org/wiki/Q_(number_format)
Q is a fixed point number format where the number of fractional bits (and optionally the number of integer bits) is specified. For example, a Q15 number has 15 fractional bits; a Q1.14 number has 1 integer bit and 14 fractional bits. Q format is often used in hardware that does not have a floating-point unit and in applications that require constant resolu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