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差分放大结构问题。。。

楼主(2013-11-08):
为什么要弄这种结构,直接去掉下面的M2,不是更好吗?

据说是因为这样输出电阻能加大(能实现大电阻R的情况下)

但,R//ro不是比R小吗?

网友:
有些情况不要轻易发问,否则对自己成长也不利。

网友:
有人管这叫本地共模反馈,Local CMFB,详细的你去查查相关文献吧。提高速度用的,在一些自适应电流偏置的AMP或这比较器中常用吧。

网友:
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共模输出和共模抑制。。。那你还需要沉下去先看看书再逛坛子

楼主:
就是在看书的时候,遇到些问题
论坛就是个交流的地方,当我还是菜鸟的时候吗,只能看帖和求助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觉心有点浮躁,遇到问题希望马上解决,没有自己琢磨,想快点度过基础期看样子,心态有问题了,谢谢提醒。。。

网友:
    基础知识的掌握就靠解决问题和分析问题时的频繁使用。建议大量巩固基础。但技术做到一定程度时后,要上升到一定台阶时,更要回顾最基本的东西,因为很多解决问题的方法和原理,及创新思想都在那里面呢。个人想法。

网友:
直接接R的话,输出共模就是IR,如果R太大,输出共模会很高,所以R取不了太大。换做这种结构,对于共模而言,R是短路的,输出共模是下面的nmos管的VGS,可以通过调整nmos的尺寸调整输出共模。

网友:
那是共模反馈好不好

网友(2017-12-18):
回复 网友B:

    你的回答是正解!两个R取差分输出的共模电平,然后反馈去控制M2的栅极。
    另外,如果没有R的话,M2采用二极管的方式作为负载,电阻为1/gm,采用R的形式后,负载为R//ro,增大了输出阻抗,从而增大了Av。

网友:
M2采用二极管的方式作为负载,电阻为1/gm,采用R的形式后,负载为R//ro

网友:
电阻的中间取得common mode voltage 通过尾电流源进行 common mode voltage 反馈 同时common mode 电压给电流源偏置 是一种很巧妙的设计

网友:
有人管这叫本地共模反馈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回答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