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各位,ALTERA FPGA PCIe IP使用求助!~

楼主(2013-11-08):
各位大侠,
    目前我们的项目中,FPGA PCIe的HIP配置成EP、而DSP配置成RC。如果FPGA要从DSP读取数据、进行Memory Read事务,此时除了按照PCIe协议配置好MRd TLP包、然后通过TX接口发送出去外,还需要做其他的工作么?比如IP Core的参数设置和DSP进行Memory Read事务的时候有区别吗?或者对TX接口的其他信号进行配置?
    谢谢!

网友:
你先把RC读写EP调通,确定链路是通的,然后再把EP当MASTER去读写RC,这样简单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之前RC对EP进行MRd和MWr事务都是可以的。现在EP对RC进行MRd事务,除了配置好MRd TLP包头外,还需要做些什么》?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既然RC读取EP是正确的,那链接是通的没问题,DSP的PCIE功能是芯片自带的吧?它支持作为SLAVE使用不?FPGA作为MASTER去访问时,DSP作为SLAVE要对相应的请求给予应答。(你查看FPGA自带的代码,就会发现这侧FSM有两种,一种是作为SLAVE时响应RC的访问,一种是作为MASTER时主动发生请求,XILINX的芯片是这样,ALTERA的我没细看)

如果RC侧支持作为SLAVE了,那FPGA这侧只要格式是正确的,并且访问地址是有效的,给的ID是正确的,那应会收到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