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AD9627的使用疑问

楼主(2013-11-08):
关于AD9627的使用疑问
(1)P.28中关于SENSE的可编程参考中R2与R1在数值上的选择有哪些注意事项?如果R2比R1很大是否会出现问题?是不是在比值设置上存在一个合理的不能逾越区间范围(是不是R2应该始终小于R1,比值最大为1)?
(2)ADC输入前先经过一路高速缓冲器+抗混叠低通滤波器,然后再使用巴伦或者单端转差分的芯片,这样的过程是否合理?手册中给出的是差分转差分的型号,是否有比较好的单端转差分的型号可以推荐呢?
(3)ADC输入使用单端转差分好呢还是使用差分转差分好?各有哪些利弊呢?
(4)P.24的Noise Power Ratio (NPR)为何是哪些的曲线?是通过哪些方式来测量得到的呢?
(5)测试ADC的ENOB与DNL/INL是否需要是满幅模式下测量的?在一些相关信噪比、谐波与动态范围指标测量时输入的信号幅度设置上是基于哪些因素的考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