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关于poly电阻的焦耳热效应

楼主(2013-11-08):
请教关于poly电阻的焦耳热效应。drc文件里有说明电阻的焦耳热效应,通过电阻的电流有效值Irms,电阻宽度Wp,和升温dT之间有个表达式。通过计算可以得到一定的Irms和Wp情况下的dT。但是我有两点疑惑:
1.这个dT是在怎样的散热情况下测得的。因为发热量一定,但是如果散热条件不同,升温一定是不同的,但是好像文件中没有说明,所以很疑惑。
2.一般芯片中电阻的温度可以达到多少,我按dT=30度算是不是太保守了,是否可以达到dT=50?
谢谢大神解答!

网友:
回复 楼主:

    fab提供的drc里面的热效应应该是取自wafer在测试机台里的。  至于封装以后是否因为散热条件变化。  真不清楚,  可以跟fab和封装厂打听一下。

网友:
这个poly joule heating effect 跟你所说的芯片散热情况没太大联系。因为整个芯片发热肯定不是由poly电阻主导,design rule 里写的是相对于整个芯片的温度再加deltaT,就相当于环境温度40°,但有个电阻发热点,那再在环境温度上加。对于电阻周边的小环境其实是差不多的,下边是STI,SUB,上面是isolator和metal,所以各种case都差不多,就不用考虑了。芯片本身功耗高温度高,就保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