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 使用tsmc18 spice model 报错element not defined

楼主(2013-11-09):
使用Hspice仿真的时候使用TSMC 0.18um Mixed Signal SALICIDE spice model,打算使用TT_3V里面的pmos管,网表里写.lib 'E:\Hspice\Spice_Models\mm018.l' TT_3V
.................
.................

m1 d g s b pch3.1 w=2.0u l=0.18u

但是报错如下: **error** model name pch3.1 in the element     0:m1
is not defined.

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用法不对,请大神指教

model的一部分摘录如下
**************************************************************
*                                                             *
*                3.3V NORMAL DEVICES LIB                      *
*                                                             *
***************************************************************
***************** CORNER_LIB OF TYPICAL MODEL ***************
.LIB TT_3V
.param
+toxn3   = 6.8E-09         toxp3   = 6.77E-09
+dvthn3  = 0               dvthp3  = 0
+dxl3    = 0               dxw3    = 0
+cjn3    = 0.0008964788    cjp3    = 0.00103531
+cjswn3  = 2.50664E-10     cjswp3  = 2.23115E-10
+cjswgn3 = 3.00664E-10     cjswgp3 = 2.345762E-10
+cgon3   = 3.18E-10        cgop3   = 2.77E-10
+hdifn3  = 2E-07           hdifp3  = 2E-07
.lib 'mm018.l' MOS_3V
.ENDL TT_3V

。。。。。。。。。。。。。。。
。。。。。。。。。。。。。。。
***************************************************************
*                                                             *
*              3.3V MOS DEVICES MODEL                         *
*                                                             *
***************************************************************
.LIB MOS_3V

.MODEL nch3.1            NMOS   (                   LMIN     = '1.2E-06-dxl3'
+NLEV     = 3             AF       = 0.9065         KF       = 3.564E-24
+LMAX    = 2.1E-05        WMIN     = '1.008E-05-dxw3'  WMAX     = 0.000101
+LEVEL   = 49             TNOM     = 25             VERSION  = 3.1
+TOX     = toxn3          XJ       = 1.7E-07        NCH      = 5.26E+17
+LLN     = 1              LWN      = 1              WLN      = 1
+WWN     = 1              LINT     = 4E-08          LL       = 0
+LW      = 0              LWL      = 0              WINT     = 3E-08
+WL      = 0              WW       = 0              WWL      = 0
+MOBMOD  = 1              BINUNIT  = 2              XL       = '-2E-08+dxl3'
+XW      = '0+dxw3'       DWG      = 0              DWB      = 0
+ACM     = 12             LDIF     = 9E-08          HDIF     = hdifn3
+RSH     = 6.8            RD       = 0              RS       = 0
+VTH0    = '0.7377687+dvthn3' LVTH0    = 7.158307E-08   WVTH0    = -3.897868E-08
+PVTH0   = 6.325348E-15   K1       = 0.8467453      LK1      = 7.557583E-08
+WK1     = -3.136129E-08  PK1      = 7.475098E-14   K2       = 0.03349861

。。。。。。。。。。。。。。。。。。
。。。。。。。。。。。。。。。。。。

.MODEL pch3.1            PMOS   (                   LMIN     = '1.2E-06-dxl3'
+NLEV    = 3              AF       = 1.152          KF       = 2.932E-23
+LMAX    = 2.1E-05        WMIN     = '1.004E-05-dxw3'  WMAX     = 0.000101
+LEVEL   = 49             TNOM     = 25             VERSION  = 3.1
+TOX     = toxp3          XJ       = 1.7E-07        NCH      = 4.95E+17
+LLN     = 1              LWN      = 1              WLN      = 1
+WWN     = 1              LINT     = 3.5E-08        LL       = 0
+LW      = 0              LWL      = 0              WINT     = 3.5E-08
+WL      = 0              WW       = 0              WWL      = 0
+MOBMOD  = 1              BINUNIT  = 2              XL       = '-2E-08+dxl3'
+XW      = '0+dxw3'       DWG      = 0              DWB      = 0
+ACM     = 12             LDIF     = 9E-08          HDIF     = hdifp3
+RSH     = 7.2            RD       = 0              RS       = 0
+VTH0    = '-0.7002539+dvthp3' LVTH0    = -1.919726E-08  WVTH0    = 3.591137E-08
+PVTH0   = 8.306469E-14   K1       = 0.8495906      LK1      = 1.78338E-08
+K2      = 0.07384637     LK2      = -6.087654E-09  K3       = 0
+DVT0    = 0              DVT1     = 0              DVT2     = 0
+DVT0W   = 0              DVT1W    = 0              DVT2W    = 0
+NLX     = 0              W0       = 0              K3B      = 0
+VSAT    = 153784.1       LVSAT    = -0.03750033    UA       = 1.615505E-09
+LUA     = -2.618972E-17  WUA      = 7.454936E-16   PUA      = -8.274978E-22
+UB      = 2.680371E-19   LUB      = 7.671914E-26   WUB      = 4.874356E-27
+PUB     = -5.410513E-33  UC       = -9.426324E-11  LUC      = 2.628488E-17
+WUC     = -1.393919E-16  PUC      = -6.836683E-23  RDSW     = 900
+PRWB    = 0              PRWG     = 0              WR       = 1
+U0      = 0.01324276     LU0      = -1.535924E-09  WU0      = -9.448248E-11
+PU0     = 1.048759E-16   A0       = 0.9807275      LA0      = -8.056325E-08
+KETA    = 0.0207524      LKETA    = -1.162278E-08  A1       = 0
+A2      = 0.99           AGS      = 0.02           B0       = 0
+B1      = 0              VOFF     = -0.1121799     LVOFF    = 2.535671E-09
+WVOFF   = 2.793362E-09   PVOFF    = -2.768221E-14  NFACTOR  = 1
+CIT     = 0.0004476298   LCIT     = 6.03509E-11    CDSC     = 0
+CDSCB   = 0              CDSCD    = 0              ETA0     = 1E-05
+ETAB    = -1E-05         DSUB     = 0              PCLM     = 0.4845122
+LPCLM   = 1.534836E-07   PDIBLC1  = 1E-06          PDIBLC2  = 1E-05
+PDIBLCB = 0.01           DROUT    = 0              PSCBE1   = 1.873864E+08
+LPSCBE1 = 125.0011       PSCBE2   = 5E-07          PVAG     = 0
+DELTA   = 0.01           ALPHA0   = 3.007562E-08   BETA0    = 16.10832
。。。。。。。。。。。。

求大神指点迷津啊

网友:
你是怎么调用这个model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表里写    .lib 'E:\Hspice\Spice_Models\mm018.l' TT_3V

网友:
m1 d g s b pch3.1 w=2.0u l=0.18u
这个后面的AS啥的写了吗? 我以前遇到这样的问题是调用model的路径hspice不能调用导致的···我也不太清楚

网友(2013-12-09):
會不會是少宣告了甚麼lab ?

网友(2014-05-24):
把库文件pch3.1的‘.’去掉,或者改成其他符号,就可以仿真了,但是这种情况下沟道长度和宽度限制就不起作用了。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
搞定,你引用模型时引用pch3就行了,不要.1,‘.’是激活模型自动选择器

网友:
应该是library path的问题。仔细检查一下拿个路径,另外hspice好像是不分大小写的,需要注意~

网友(2015-07-02):
搞定,不需要后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