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安装中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3-11-10):
版图画了很多年,就是软件没有成功安装好一次,郁闷。
     这次我软件安装了(不能确定我是否安装好了),我直接到安装目录下运行./calibre -gui 命令出现了一下报错 :Application initialization failed: Can't find a usable init.tcl in the following directories:......(就是安装目录下的一些文件夹路径) 。好像就是说在我安装目录下没有找到init.tcl 文件。不知道我是软件没有安装完成还是我有设置没有完成?求解啊,求围观。

网友:
设置 $MGC_HOME没解决,增加 $MGC_TMPDIR可以解决

网友:
回复 楼主:
重装看看会不会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重装也不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否说详细一点怎么操作,对于软件确实不熟悉,很菜,只能照着一些安装说明文档操作

网友:
依照你的系统设置环境变量 比如我的CentOS 6.0 在.bashrc 文件中加入:export  MGC_TMPDIR=calibre安装目录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在帖子里有说明,这种情况折腾了我一个星期才搞好。

网友(2014-01-14):
好帖子,顶一下,相当于标记一下,以后更好找了

网友(2015-05-06):
好贴,向大家学习了

网友(2017-05-23):
我设置了export MGC_TMPDIR这句,但好像还是报上边的错误,请问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