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数字版图和模拟版图应该怎样分开?(已解决)

楼主(2013-11-10):
同一个版图里既有数字模块又有模拟模块,分别有各自的电源和地,直接放在一起无法通过LVS检验,请问应该怎么处理?
以及,怎样画版图才能让数字部分和模拟部分之间的干扰尽可能小呢?
请各位高手不吝赐教啊!多谢!

网友:
环加,电源地线分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弱问一下:guard ring是要跟电源或地连起来吗?还是直接加一圈没有连接关系的guard ring?

网友:
回复 楼主:

    要连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问题解决啦,多谢各位!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

网友:
请问数字版图和模拟版图怎么拼接,数字部分是ICC自动生成的,模拟部分是人工画的,怎么一起放到cadence里面仿真?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先将ICC生成的数字版图gds文件stream in到cadence里,再手动连接数字版图和模拟版图

网友(2014-06-13):
这解消了我的困惑啊

网友(2015-01-21):
回复 楼主:

   请问你这个模拟数字版图具体怎么处理的啊。。数字和模拟的电源和地分开接?那就是一共有两个电源两个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的

网友(2015-04-04):
回复 楼主:

这个问题我也碰到了,模拟电源和地与数字电源和地分开,用的Assura跑LVS,总是通不过。不知道这样做哪儿出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的模拟电源和数字电源一个叫VDD一个叫VDD!是吗?改个名字试试看?
好久不做模拟了,我也记不太清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多谢,问题解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请问是怎么解决的?学习一下

网友:
为了挣信元,我必须的处处留言

网友(2015-07-03):
在global上重新定义VDD VSS

网友(2015-10-22):
什么是数字版图,模拟版图又是什么

网友(2020-11-02):
为了挣信元,我必须的处处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