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我下的TSMC的工艺库为什么不能安装?

楼主(2013-11-10):
如图,求大神解答,谢谢

网友:
晕,又不是windows,先学一下linux的基本操作

网友:
我的perl 用不了,按提示手动安装的

网友(2013-12-13):
可以用命令  yum  install  perl  联上网络的话就可以装上perl了
然后就可以 安装了 ./pdkinstall.perl

网友(2014-07-31):
回复 楼主:

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
痾 你這TSMC的檔案是違法的 低調點 免得被告到傾家蕩產

网友(2015-04-12):
我的也是这种情况

网友:
看看我的能不能顺利岸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