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 求救,如果您知道请帮帮忙哦,谢谢哦

楼主(2013-11-10):
因为需要,对工艺厂提供的电感的pcell 重新的设计了下,同时LVS文件也要跟着做更改,我做了些更改了,但是还是没有办法更改正确,所以想群求高手的帮助,如果你知道请帮帮忙,谢谢你。

工艺:tsmc18sige  3p4m

问题:1.当W S  R 在一定的范围内时,器件可以认被认出来,但是 W  S  是不正确的。
         2.当W S R  超出一个范围后,器件就直接被当作不认识了。

希望得到的解决方案是:不管W  S  R 是什么值,器件都可以被认出来。

1.当W S  R 在一定的范围内时,器件可以认被认出来,但是 W  S  是不正确的  电路图,版图和LVS结果

2.当W S R  超出一个范围后,器件就直接被当作不认识了的
电路图,版图和LVS结果

我修改的LVS规则

LAYER NEPI            172                         //   N_epilayer

LAYER RFDUMMYX        160                  //  FOR normal RF device dummy                                                                                                    layer

LAYER ADTERM         308

LAYER MAP 160 DATATYPE 1 308        //  FOR RF device additional                                                                                                    terminal dummy layer

LAYER INDDMY          139                   //  dummy layer to form spiral inductor

LAYER M4              31                        //  Metal-4

LAYER DUM4           319

LAYER MAP 31 DATATYPE 1 319                    //  dummy metal M4

LAYER M4SLOT         325

LAYER MAP 31 DATATYPE 2 325                     //  M4 slot

LAYER M3              28                                   //  Metal-3

LAYER DUM3           318

LAYER MAP 28 DATATYPE 1 318                      //  dummy metal M3

LAYER M3SLOT         324

LAYER MAP 28 DATATYPE 2 324                      //  M3 slot

LAYER M2              18                                    //  Metal-2

sz_inddmy = SIZE INDDMY BY -50

ovlp_inddmy = INDDMY NOT sz_inddmy

mt_1ovlp_inddmy = metal3a AND ovlp_inddmy

inddmy_std = INDDMY INTERACT mt_1ovlp_inddmy

ind_std_dmy = ind_dmy INTERACT inddmy_std

sym_all_dmy = ind_dmy NOT INTERACT ind_std_dmy

sym_all_ind1 = mt4x AND sym_all_dmy

indpin = metal3a AND ind_dmy

sz_inddmy_1 = SIZE INDDMY BY -40

mt_1_ind = M1 AND sz_inddmy_1

ind_ct_dmy = sym_all_dmy INTERACT mt_1_ind  //  SYM_CT inductor dummy

ct_ind1 = metal2a AND sym_all_dmy

ct_ind2 = SIZE ct_ind1 BY 2

ct_ind3 = SIZE ct_ind2 BY -2

ct_hole = HOLES  ct_ind3

ct_ind4 = ct_ind1 INTERACT ct_hole

ct_mt1 = ct_ind1 NOT ct_ind4

ct_mt2 = ct_mt1 AND s_ind_dmy

ct_ind5 =ct_mt1 INTERACT ct_mt2

ct_mt = ct_mt1 NOT ct_ind5

indpin1 = metal1a AND (SIZE  ind_dmy  BY -40)

indpin2 =metal2a AND ind_dmy

indpin = metal3a AND ind_dmy

sym_all_indcc = indpin1 OR indpin2

sym_all_indc = sym_all_indcc OR indpin

sym_all_ind2 = sym_all_ind1 OR sym_all_indc

sz_sym_ind1 = SIZE sym_all_ind2 BY 3

sz_sym_ind = SIZE sz_sym_ind1 BY -3  //  maximum spacing 3 um

sym_hole = HOLES sz_sym_ind

sym_all_ind3 = sz_sym_ind INTERACT sym_hole

sym_all_ind = sym_all_ind2 INTERACT sym_all_ind3

sz_sym_hole1 = SIZE sym_hole BY -29

sz_sym_hole = SIZE sz_sym_hole1 BY 29  //  (min. rad minus 1)

s_spacing1 = sym_hole NOT sz_sym_hole

s_spacing = s_spacing1 INTERACT sz_sym_hole

h_s_sp_sym_ind = sym_all_ind INTERACT s_spacing

no_s_sp_sym_ind1 = sym_all_ind NOT h_s_sp_sym_ind

ag_sz_sym_hole = sym_hole INTERACT no_s_sp_sym_ind1

ag_s_spacing1 = SIZE ag_sz_sym_hole BY -39

ag_s_spacing2 = SIZE ag_s_spacing1 BY 39

ag_s_spacing3 = ag_sz_sym_hole NOT ag_s_spacing2

ag_s_spacing = ag_s_spacing3 INTERACT ag_s_spacing2

ag_h_s_sp_sym_ind = no_s_sp_sym_ind1 INTERACT ag_s_spacing

no_s_sp_sym_ind = no_s_sp_sym_ind1 NOT ag_h_s_sp_sym_ind

one_sz_sym_ind = sz_sym_ind INTERACT no_s_sp_sym_ind

re_sym_ind1 = one_sz_sym_ind NOT no_s_sp_sym_ind

re_sym_ind2 = re_sym_ind1 OR s_spacing

re_sym_ind = re_sym_ind2 OR ag_s_spacing

sym_rad1 = EXT sym_all_ind re_sym_ind < 361 OPPOSITE REGION PARALLEL                                                ONLY EXCLUDE SHIELDED

sym_rad  = sym_rad1 AND sym_hole

mt_2_ind = M2 AND sym_all_dmy

ind_ct_dmy = sym_all_dmy INTERACT mt_2_ind  //  SYM_CT inductor dummy

ct_ind = sym_all_ind AND ind_ct_dmy

indpin = metal3a AND ind_dmy

ind_btm1 = indpin AND std_ind

ind_btm2 = indpin AND sym_all_ind1

ind_btm3 = ind_btm1 OR ind_btm2

ind_via = VIA3 AND ind_dmy

ind_btm = ind_btm3 INTERACT ind_via

ind_btm_sym = ind_btm OR re_sym_ind

w_std_ind = std_ind AND sz_inddmy

w_all_ind = w_std_ind OR sym_all_ind

segs_not_end1 = INT w_all_ind < 46 OPPOSITE REGION PARALLEL ONLY                                                               EXCLUDE SHIELDED // "15" is a  trade number from spice model

segs_not_end  = RECTANGLE segs_not_end1 ORTHOGONAL ONLY

w_std_ind = std_ind AND sz_inddmy

w_all_ind = w_std_ind OR sym_all_ind

all_ind = std_ind OR sym_all_ind

ind_mt = ind_mt1 NOT std_ind5

gaps_not_end1 = EXT all_ind <= 3 OPPOSITE REGION PARALLEL ONLY  // "3" is a                                                                        trade number from spice  model

gaps_not_end2 = EXT all_ind ind_mt <= 3 OPPOSITE REGION PARALLEL ONLY  //                                                                       "3" is a trade number  from spice model

gaps_not_end3 = gaps_not_end1 OR gaps_not_end2

gaps_not_end  = gaps_not_end3 INTERACT segs_not_end

DEVICE spiral_s2_sym_ct ct_ind_s2 metal4(PLUS) metal4(MINUS) psub(BULK)                                                                                   indpin1(CTAP) <sym_rad>                                                                                                    <ct_ind> <ind_btm_sym>

                                                                           <segs_not_end> <gaps_not_end>                                                                                                <re_sym_ind>

[

    PROPERTY W,S,NR,RAD,LAY

     LAY=4

     NR = ((count(ind_btm_sym)-2)/2)+1

     RAD = (perimeter(sym_rad) - perimeter_coincide(sym_rad,re_sym_ind)-                                               perimeter_coincide (sym_rad,ct_ind))/4

     NW = count(segs_not_end)

     W = (perimeter_inside(segs_not_end,ct_ind))/(NW*2-2)

     NS = count(gaps_not_end)

     S = (perimeter(gaps_not_end) -

                                    perimeter_coincide(gaps_not_end,ct_ind))/(NS*2)

]

      TRACE PROPERTY spiral_s2_sym_ct LAY LAY 0

      TRACE PROPERTY spiral_s2_sym_ct W W 0

      TRACE PROPERTY spiral_s2_sym_ct S S 0

      TRACE PROPERTY spiral_s2_sym_ct NR NR 0

      TRACE PROPERTY spiral_s2_sym_ct RAD RAD 0

网友:
上乾坤 下八卦 風生水起 河洛八卦
如果認出 device 那 WSR 通常 會不對
因為 認device 的方式 和 認 WSR 方式不同
你是改 PDK 還是 改 layout

楼主:
回复 网友A:

    改了PDK ,提取 W S R 的那些语句看不懂,如果你知道怎么改,请帮帮忙吧,谢谢你。

楼主:
回复 网友A:

    改了 PDK ,提取 W S R的那些语句看不懂,如果你知道怎么改,麻烦你帮帮忙吧,谢谢你。

网友:
PROPERTY W,S,NR,RAD,LAY

     LAY=4

     NR = ((count(ind_btm_sym)-2)/2)+1

     RAD = (perimeter(sym_rad) - perimeter_coincide(sym_rad,re_sym_ind)-                                               perimeter_coincide (sym_rad,ct_ind))/4

     NW = count(segs_not_end)

     W = (perimeter_inside(segs_not_end,ct_ind))/(NW*2-2)

     NS = count(gaps_not_end)

     S = (perimeter(gaps_not_end) -
                                    perimeter_coincide(gaps_not_end,ct_ind))/(NS*2)

這段就是
找出每各 元素如何組成
如 S 要找出 gaps_not_end  gaps_not_end,ct_ind ... ... 等等

网友(2023-05-06):
请问比如“mt_2_ind = M2 AND sym_all_dmy”中 AND代表上面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