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网表里总线要用下划线

楼主(2013-11-11):
一般rtl里的总线都是用中括号来表示的,但是到了网表里一般都是用下划线例如A[1]   变成    A_1_
很好奇为什么需要这样一步转换,PR工具是可以识别中括号的。
求解惑。

网友:
这个应该是综合工具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