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ectre中dc的Hysteresis sweep项

楼主(2013-11-11):
用spectre做DC时看到有一个Hysteresis sweep选项,不知道这个选项是什么作用?

网友(2015-12-21):
是仿迟滞效应的

网友A(2021-11-10):
不知道啥原理,有的仿真打开了不生效。有的可以,我用adel跑可以跑出来上升和下降的,换到adexl又变成只有单侧的结果了===============分割线==========
哦,变量用了global的参数,配置错了,是正常的,就是扫描dc得用到1mV的step,又大又慢

网友B(2022-10-25):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啥原理,有的仿真打开了不生效。有的可以,我用adel跑可以跑出来上升和下降的,换到adexl又变成只有 ...

那么就是说“DC hysteresis sweep”的仿真,每次仿真的初始状态都和上一次dc仿真的状态有关吗?

网友(2025-01-15):
蹲一下,看能不能有回复:
勾选Hysteresis Sweep选项后,发现扫描出来的迟滞宽度和双输入迟滞电路的另一个输入值VIN有关(一个输入VIP设置为扫描变量VIN,另一个VIN设置固定的直流电压),请问这是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么就是说“DC hysteresis sweep”的仿真,每次仿真的初始状态都和上一次dc仿真的状态有关吗?
...

dc扫描出来的结果应该是和前次状态无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