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电路是不是H桥电路??

楼主(2013-11-11):
请问一下这电路是不是H桥电路??要是H桥电路的话那在在下面电路中又是起什么作用??他好像是个触发器。

网友(2014-02-19):
1、是H桥电路
2、从电路来看应该是通过H桥电流正反相功能来实现某种逻辑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