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过孔的位置问题

楼主(2013-11-11):
如下三种过孔位置,请教各优缺点,哪种较好(低速、高速)

网友:
你这个是PCB设计中via的摆放么?其实对我来说这三种情况差异不大。第一种情况属于节省空间,电流密度也是最低的。
第二种其次。第三种过孔电流密度高也浪费空间

网友:
条件都没有说清楚啊?

网友(2014-03-25):
常年只用第一种

网友(2014-05-16):
第一种较好

网友:
我都是用第一种,原理不清楚

网友(2014-07-19):
低频电路用哪一种均可,为节省空间用第一种。高频电路第三种有支路信号反射作用,最好主干上不要有过孔,尤其是通讯电路。作高精度低频测量测量时也推荐第三种。

网友:
顶楼上  第一种

网友:
高频的话功率电路用第一种,信号电路用第三种